差分阻抗线要不要包地?

楼主(2019-08-28):
走高速线的时候要不要包地?包地抗干扰性能不是更好吗?以前公司画板的时候都是尽量包地的。现在换了家公司,RD要求差分线间不要包地,说会影响阻抗,因为之前有块板子就是地距射频线太近导致阻抗偏移的(我怀疑是板厂根本没做阻抗测试,因为线宽线距都是按照板厂要求画的)。然后我看polar上模型是有要求信号到地的距离的。
我以前公司是先大致走阻抗线,留足够宽度给板厂调整线宽线距;现在公司做阻抗的步骤是先找板厂要过来叠层线宽线距,然后我照叠构要求走线,但是叠构里是没有写到底距离的。
我的理解是有空间的话,就尽量包地,而板厂做阻抗的时候,有包地的按照包地的模型算,没有包地的按照没有包地的模型算,对吗?

网友:
    与其他线距离够远的话不用包地,我们做阻抗也是交给板厂

网友:
    一般差分线与其它铜皮间距要远一点,如果要包地,能保证15-20mil的间距可以可以包地的

楼主:
我在写清楚一点
1.假如有4组差分线,有足够空间的话,下图哪个效果好点?
2.包地对差分线阻抗的影响?在按照板厂提供的叠构走线的情况下,叠构只提供线宽线距,没有对地的距离
3.我看polar里有很多阻抗计算模型,如果有两组同层同参考平面同阻抗值的差分线,有一个包地,一个没有包地,有包地的就按照包地的模型去算?没有包地的就按照没有包地的模型去算?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两种模型,看你实际用的哪一种,共面跟 不共面的区别

网友:
    这个模型就是考虑差分线的共面阻抗的啊!
    一般有共面阻抗和没有共面阻抗对差分线的阻抗影响不是很大!
一般包地也会进行3W间距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写清楚一点
1.假如有4组差分线,有足够空间的话,下图哪个效果好点?
2.包地对差分线阻抗的影响?在 ...

建议第一种  第二种  铜皮地会影响阻抗

网友:
    两种模型 看原廠給的gerber~~~

网友:
    我们公司之前的做法都是包地的,而且地和差分线的距离也没有明确的说法。

网友:
    我们公司做法是第二种。有足够空间打地过孔,一般是要尽量包地的。其实,一般差分线而已。速率高的都需要做弧形走线,3W再立体包地的。一般的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啊。按照公司一贯做法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都没有包地 速率很高也没要求  只是其它方面优化

网友:
    我们公司做法是第一种

网友:
高速差分线一般不包地,间距拉开就可以

网友:
与其他线距离够远的话不用包地

网友(2019-10-03):
    第二種方式 ,如果有阻抗要求 ,會請廠商提供對地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