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校准综测需要提供哪些文件?如何生成?还是在Modem 源代码里面有?感谢!

楼主(2019-08-27):
请教一下,校准综测需要提供哪些文件?如何生成?还是在Modem 源代码里面有?感谢!

网友A:
    软件只需要生成database给硬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只需要生成database给硬件就行了。

只需要提供一个modem源代码里面的tst\databaseXXXXXX\BPLGUInfoXXXXXX文件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需要提供一个modem源代码里面的tst\databaseXXXXXX\BPLGUInfoXXXXXX文件就可以了吗?

    就是。

网友:
    问高通要 和软件一起releas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