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allegro我添加电源环为什么不是环状是shape

楼主(2019-08-27):
如下图

批注 2019-08-27

楼主:
有人会回复吗

网友A:
    电源环是以die为基础外扩的

网友B:
    route---ground ring generator-----set up parame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环是以die为基础外扩的

    对的,以die边界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ute---ground ring generator-----set up parameter

    多谢了,我重新导die然后再生成电源环就是环状了

网友C:
    请问绑线画的时候一般会设置宽度吗?我看好多人都没设置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绑线画的时候一般会设置宽度吗?我看好多人都没设置宽度

    可以设置吧,也可以直接选JEDEC里的标准尺寸吧

网友(2019-11-05):
    17.2以上才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