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铜, 需否填写Dk, Df

楼主(2019-08-27):
1, 如附件,在Cross Section 里, pp (或者core) 都需要填写 Dk, Df 的数值
2, 请问, 铜呢? 铜是否也要填写Dk, Df.

3, 如果需要, 他们的数值分别是多少?
4, 如果不需要, 作何理解, 数值太小? 还是没有物理意义?

谢谢先!

Cross Section

Cross Section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Df和Dk值,只有绝缘的材料,换句话说在PCB中只有PP或者core中的玻纤才有这个数值,铜是导体一般来说在电磁仿真中是需要电导率和磁导率

网友:
    需要准确填写材料的Dk/Df,铜的保持默认就可以了

网友:
    只有介质材料才要定义DK和Df,即介电常数和介质损耗,铜是良导体,不用定义。

网友:
    铜的填不填没啥影响

网友(2019-10-10):
    如果实在要填的话,从PCB板加工方面来考虑,个人认为填PP的dk和df相对合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