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估算PCB表面铜导线电阻值

楼主(2019-08-28):
    快速估算PCB表面铜导线电阻值

    铜是电路板(PCB)表面上的常见导电金属层。 在估算PCB表面铜的电阻值之前,请注意铜的电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要估算PCB表面铜的电阻值,可以利用以下公式。
    当计算一般导体电阻值R时,可以使用以下公式。

    ʅ:导体长度[mm]
    w:导体宽度[mm]
    t:导体厚度[μm]
ρ:导体的电阻系数[μΩcm]
    铜的电阻系数在25°C, ρ(@ 25°C)= ~1.72μΩcm
    此外,如果知道每单位面积铜的电阻值Rp在不同温度下的变化(如下图资料所示),可以使用以下公式估算整个铜的电阻值R。注意下图铜的尺寸是厚度(t)35μm,宽度(w)1mm,长度(ʅ)1mm。

    Rp:每单位面积的电阻值
ʅ :铜的长度[mm]
    w :铜的宽度[mm]
    t : 铜的厚度[μm]
    如果铜的尺寸是宽度3mm, 厚度35μm和长度50mm, 该铜的电阻值R在25°C是

    因此,当3A电流在25°C时流通PCB表面上铜时,电压降約24.5mV。 然而,溫度上升至100℃时,电阻值增加29%,电压降变为31.6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