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漏电断路器、过压欠压保护器的区别

楼主(2019-08-28):
    空气开关、漏电断路器、过压欠压保护器的区别

    【导读】配电箱一般包含空气开关、漏电断路器,过压欠压保护器,它们共同起到保护用电安全的作用。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不同,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呢?

    一、 空气开关

    空气开关,又叫空气断路器,是断路器的一种,是一种当电路中电流超过额定电流会自动断开的开关。除家里的不同的回路,比如照明、卫生间用电回路,都可以用空气开关控制外,还能对电路或电气设备发生的短路、严重过载等进行保护,同时也可以用于不频繁地启动电动机。

    二、 漏电断路器

    漏电断路器是指电路中漏电电流超过预定值时能自动动作的开关,又叫漏电保护器,简称漏电开关。常用的漏电断路器分为电压型和电流型两类,其中电流型又可以额分为电磁型和电子型两种。漏电断路器用于防止人身触电,应根据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两种触电防护的不同要求来选择。

    三、过压欠压保护器

    超压、过压、欠压保护器主要是用于电网电压出现突变,超压、过压、欠压时能智能自动快速切断电源的器件。

    四、 空气开关、漏电断路器、过压欠压保护器的区别

    1、漏电保护器的作用:解决漏电问题,比如人体触电,电流通过人体流到地上,一般超过30毫安,漏电保护器就会切断电源,从而避免了电流对人体伤害。

    2、空气开关的作用:通过开关的电流超过一定的电流时会因发热至金属片受热弯曲而导致开关脱扣切断电源,保护电路不因过大的电流而烧毁,只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

    3、超压过压欠压保护器主要作用就是对电压进行全面监测、控制、保护。

    总结一下, 漏电保护器和空气开关只是对电流进行控制,忽略了对电压的控制,在漏电保护器和空气开关的基础上增加超压过压欠压保护器,就实现了对电流电压的保护,这样就可以避免因电流电压的异常突升对生命财产造成伤害。

网友:
    区别还是很大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