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告诉你电感常用线圈种类及绕制线圈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9-08-28):
    大神告诉你电感常用线圈种类及绕制线圈的注意事项

         【导读】电感常用线圈包括:单层线圈,蜂房式线圈,铁氧体磁芯和铁粉芯线圈,铜芯线圈,色码电感器,小型固定电感器等。在自行绕制线圈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事项。

    无线充接收线圈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无线充接收线圈有恰当数量种类的电感线圈对错标准件,无线充线圈都是根据需要有针对性进行绕制。

    电感常用线圈

    1、单层线圈

    单层线圈是用绝缘导线一圈挨一圈地绕在纸筒或胶木骨架上。如晶体管收音机中波天线线圈。

    2、蜂房式线圈

    假设所绕制的线圈,其平面不与旋转面平行,而是相交成一定的角度,这种线圈称为蜂房式线圈。而其旋转一星期,导线来回弯折的次数,常称为折点数。蜂房式绕法的利益是体积小,分布电容小,并且电感量大。蜂房式线圈都是运用蜂房绕线机来绕制,折点越多,分布电容越小

    3、铁氧体磁芯和铁粉芯线圈

    线圈的电感量巨细与有无磁芯有关。在空芯线圈中刺进铁氧体磁芯,可增加电感量和前进线圈的质量要素。

    4、铜芯线圈

    铜芯线圈在超短波规划运用较多,运用旋动铜芯在线圈中的方位来改动电感量,这种调整对比便当、经用。

    5、色码电感器

    色码电感器是具有固定电感量的电感器,其电感量象征方法同电阻一样以色环来符号。

    6、小型固定电感器

    小型固定电感器通常是用漆包线在磁芯上直接绕制而成,首要用在滤波、振荡、陷波、推延等电路中,它有密封式和非密封式两种封装方法,两种方法又都有立式和卧式两种外形结构。

    1.立式密封固定电感器

    立式密封固定电感器选用同向型引脚,国产电感量规划为0.1~2200μH(直标在外壳上),额定工作电流为0.05~1.6A,过失规划为±5%~±10%,进口的电感量,电流量规划更大,过失则更小。进口有TDK系列色码电感器,其电感量用色点标在电感器外表。

    2.卧式密封固定电感器

    卧式密封固定电感器选用轴向型引脚,国产有LG1.LGA、LGX等系列。

    LG1系列电感器的电感量规划为0.1~22000μH(直标在外壳上),额定工作电流为0.05~1.6A,过失规划为±5%~±10%。LGA系列电感器选用超小型结构,外形与1/2W色环电阻器类似,其电感量规划为0.22~100μH(用色环标在外壳上),额定电流为0.09~0.4A。LGX系列色码电感器也为小型封装结构,其电感量规划为0.1~10000μH,额定电流分为50mA、150mA、300mA和1.6A四种规范。

    7、可调电感器

    常用的可调电感器有半导体收音机用振荡线圈、电视机用行振荡线圈、行线性线圈、中频陷波线圈、音响用频率补偿线圈、阻波线圈等。

    自行绕制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根据电路需要,选定绕制办法

    在绕制空心电感线圈时,要根据电路的请求,无线充线圈电感量的巨细以及线圈骨架直径的巨细,断定绕制办法。间绕式线圈适合在高频和超高频电路中运用,在圈数少于3圈到5圈时,可不用骨架,就能具有较好的特性,Q值较高,可达150-400,稳定性也很高。无线充接收线圈单层密绕式线圈适用于短波、中波回路中,其Q值可到达150-250,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2)保证无线充线圈载流量和机械强度,选用恰当的导线

    线圈不宜用过细的导线绕制,避免添加线圈电阻,使Q值下降。无线充线圈一起,导线过细,其载流量和机械强度都较小,简单烧断或碰断线。所以,在保证线圈的载流量和机械强度的前提下,要选用恰当的导线绕制。

    (3)绕制线圈抽头应有显着象征

    带有抽头的线圈应有显着的象征,这么关于安装与修理都很便利。

    (4)不一样频率特色的线圈,选用不一样资料的磁芯

    作业频率不一样的线圈,有不一样的特色。无线充接收线圈在音频段作业的电感线圈,通常选用硅钢片或坡莫合金为磁芯资料。低频用铁氧体作为磁芯资料,其电感量较大,无线充线圈可高达几亨到几十亨。在几十万赫到几兆赫之间,如中波广播段的线圈,通常选用铁氧体芯,并用多股绝缘线绕制。频率高于几兆赫时,线圈选用高频铁氧体作为磁芯,也常用空心线圈。此状况不宜用多股绝缘线,而宜选用单股粗镀银线绕制。

    在100MHz以上时,通常已不能用铁氧体芯,无线充接收线圈只能用空心线圈;如要作微调,可用钢芯。运用于高频电路的阻流圈,无线充线圈除了电感量和额定电流应满足电路的请求外,还必须注意其分布电容不宜过大。

网友:
    知道了,后面会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