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移植ARM的简记(中)

楼主(2019-08-28):
2、3分别对应关中断和开中断

    关中断:MRS     R0, SPSR         //在软件中断的时候直接对程序状态保存寄存器SPSR操作也就是对CPSR的操作
                   ORR     R0, R0, #NoInt    //在汇编语言中对寄存器的对应位置位用ORR,清零用BIC
                   MSR     SPSR_c, R0        //SPSR_c表示的是只改变SPSR的控制段的8位代码,其他三段_f,_s,_x中标志位在_f段,其他为保留位

    开中断:MRS     R0, SPSR       //在开中断中基本与上面相同,只是ORR改成BIC清零
                   BIC     R0, R0, #NoInt
                   MSR     SPSR_c

    由于需要实现中断嵌套,所以只有当关中断的计数器减为0的时候才能够开中断,而且每次关中断的时候该计数器都应该加1。另外,插入汇编语言时用_asm指令。

网友:
研究研究,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