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电路的升压电路

楼主(2019-08-28):
请问图纸中红色部分是做什么用的,原理是怎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保护

能详细分析一下吗,我感觉是电机反向吸收电路,但是不懂原理

网友B:
防反保护电路,反接时候GS电位一致,MOS就不会因为GS承受较高反向电压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反保护电路,反接时候GS电位一致,MOS就不会因为GS承受较高反向电压损坏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