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测试管脚接下拉电阻有什么用啊

楼主(2019-08-28):
芯片的用于测试的IO管脚为什么要接下拉电阻呢?

网友:
    IO管脚一般要么下拉,要么上拉,悬空的话容易处于三态模式。

网友:
    看芯片资料管教的定义,是输出,还是输入,什么电平,,内部有没有上下拉,, 一般这种情况芯片资料中能找到答案。。。

网友:
    如果需要下拉,一般至少上电瞬间是输入状态,如果不加下拉,可能进入测试状态,功能就会异常

网友:
    不拉它骄傲会飘啊

网友:
    不接上拉下拉电阻容易出现三太门状态。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
    如果管脚为输入态,上电后可能需要一个默认态;还有一种就是此管脚有指定阻值可能是内部做校准用,比如ddr

网友:
    上拉下拉电阻容易出现三太门状态。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
    下拉下拉,何为下拉?

网友:
    下拉电阻的端口是要用来检测高电平信号的,这个下拉电阻是为了确保没有信号的时候IO口是低电平,也可以说是抗干扰!

网友(2019-10-05):
    这个要看该芯片datasheet中对应管脚的说明,例如推挽输出理论上就不用外接上下拉电阻,开漏/开集输出等就需要等等~

网友(2019-11-04):
    为了让管脚的状态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