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安装在空气开关前面或后面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2019-08-28):
    漏电保护器安装在空气开关前面或后面有什么讲究吗?

           漏电保护器安装在空气开关前面或后面的方式器主要是用来在设备发生漏电故障时以及对有致命危险的人身触电保护,具有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空气开关是一种只要电路中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就会自动断开的开关。两者以不同的顺序安装在一起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呢?

    漏电开关安装在空气开关之前的安装方式:

    漏电开关安装在空气开关之前的做法基本上都是把漏电开关作为总开关来使用,而各个回路的分开关都是采用的空气开关,空气开关有使用2P的,也有使用1P的,也有使用1P+N的。

    漏电开关作为总开关安装在空气开关之前的安装方式,我试图找出它的优点,但是这种安装方式的优点我还真说不上来,估计就是费用会低一点,占用的空间小一些,这种安装方式也是个人不推荐的安装方式;

    漏电开关作为总开关安装在空气开关之前的安装方式的缺点确实非常的明显:首先如果线路出现漏电故障,那么跳的就是总开关,会切断家中所有用电,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其次如果线路出现漏电故障,必须每一个回路去排除,因为回路中就只是总开关是漏保,所以故障排查起来会非常麻烦;最后还容易出现误动作,特别是回路中还有照明,因为家中漏电开关的漏电电流基本都是30毫安,那么只要回路所有漏电之和达到30毫安就会跳闸,而有的时候单个回路的漏电仅仅是几毫安。

    漏电开关安装在空气开关之后的安装方式:

    漏电开关安装在空气开关之后的做法现在最为常用,也是给大家推荐的做法,它是以2P空气开关作为总开关,安装在最前面,然后是照明回路上的空气开关,可以使用2P的,也可以使用1P的,也可以使用1P+N的;后面都是漏电开关,可以使用2P的,也可以使用1P的,也可以使用1P+N的;

    空气开关作为总开关安装在最前面,后面除了照明回路都使用漏电开关的安装方式优点很明显:首先某个回路漏电时只是这个回路跳闸,不会跳总闸,不影响我们使用;其次由于它每次都是跳的相应的分开关,所以很容易找到哪个回路的电路出现故障,故障排查方便;最后它也不会误动作;

    空气开关作为总开关安装在最前面,后面除了照明回路都使用漏电开关的安装方式的缺点,估计就是费用会相对高一些,占用的空间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