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的接线方法、接线图及工作原理

楼主(2019-08-28):
    时间继电器的接线方法、接线图及工作原理

         【导读】时间继电器是一种利用电磁原理或机械原理实现延时控制的控制电器。它的种类很多,有空气阻尼型、电动型和电子型等。以下将具体分析时间继电器的接线方法、接线图及工作原理。

    时间继电器的电气控制系统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器件。时间继电器是指当加入(或去掉)输入的动作信号后,其输出电路需经过规定的准确时间才产生跳跃式变化(或触头动作)的一种继电器,是一种使用在较低的电压或较小电流的电路上,用来接通或切断较高电压、较大电流的电路的电气元件。

    时间继电器如何接线 | 时间继电器接线方法

    第一、控制接线:你把它看成直流继电器来考虑。3、7用来接12V控制电压;2、7用来接24V控制电压。其中的7当成直流电的负极,使用时接到零线。2接220V的火线。

    第二、工作控制:虽然控制电压接上了,但是是否起控制作用,由面板上的计时器决定。

    第三、功能理解:它就是一个开关,单刀双掷的,有一个活动点活动臂,就像常见的闸刀开关的活动刀臂一样。8是活动点,5是常闭点,继电器不动时,他们两个相连。动作时,8、6相连。

    第四、负载接线:电源的零线或负极接用电器的零线或负极端。电源的火线或正极接8脚,用电器的火线端或正极接6脚,5脚空闲不用。

    第五、原理:计时无效期间,8、5相连,相当于我们平常电灯开关断开状态。有效时,继电器动作,8、6相连,用电器得电工作,相当于我们平常电灯开关接通状态。

    时间继电器接线图

    时间继电器工作原理

    时间继电器是一种利用电磁原理或机械原理实现延时控制的控制电器。它的种类很多,有空气阻尼型、电动型和电子型等。时间继电器可分为通电延时型和断电延时型两种类型。空气阻尼型时间继电器的延时范围大(有0.4~60s和0.4~180s两种) ,它结构简单,但准确度较低。

    当线圈通电时,衔铁及托板被铁心吸引而瞬时下移,使瞬时动作触点接通或断开。但是活塞杆和杠杆不能同时跟着衔铁一起下落,因为活塞杆的上端连着气室中的橡皮膜,当活塞杆在释放弹簧的作用下开始向下运动时,橡皮膜随之向下凹,上面空气室的空气变得稀薄而使活塞杆受到阻尼作用而缓慢下降。经过一定时间,活塞杆下降到一定位置,便通过杠杆推动延时触点动作,使动断触点断开,动合触点闭合。从线圈通电到延时触点完成动作,这段时间就是继电器的延时时间。延时时间的长短可以用螺钉调节空气室进气孔的大小来改变。吸引线圈断电后,继电器依靠恢复弹簧的作用而复原。空气经出气孔被迅速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