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问题

楼主(2019-08-28):
    约束规则里 TS 表示什么呢,烦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检测 T 型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 T 型布线

有什么用呢,能不能解释清楚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用呢,能不能解释清楚点,谢谢

就一个节点出三根线 T型的  高速信号影响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节点出三根线 T型的  高速信号影响比较大

    就是说 高速的信号在一个过孔上 走了三根线  是吧  所以 选择不允许 在高速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 高速的信号在一个过孔上 走了三根线  是吧  所以 选择不允许 在高速的时候???

    高速信号肯定是平滑布线 不要分叉的 天线效应

楼主:
    指定是否允许渐变段的T形结,以及它们可以在何处形成。自己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信号肯定是平滑布线 不要分叉的 天线效应

能举个例子吗,截个图片看看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截个图片看看呢,谢谢

    你是说drc的图片? 线段同上,

楼主:
    看着  意思是不允许 有多余的线段  类似于dang li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