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给GND网络添加泪滴,但是批量添加泪滴,过孔就全添加了,怎么办

楼主(2019-08-28):
不想给GND网络添加泪滴,但是批量添加泪滴,过孔就全添加了,怎么办?

网友:
可只给“选中的对象”添加泪滴

网友A:
可以先添加,然后选中GND网络,修改里面的参数,选择不添加泪滴

网友:
用过滤器筛选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添加规则,泪滴那里选择除了GND

网友:
    你们用的是什么软件。我在PADS中没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添加,然后选中GND网络,修改里面的参数,选择不添加泪滴

    可以说下具体位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添加规则,泪滴那里选择除了GND

可以说下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吗?PADS? 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添加规则,泪滴那里选择除了GND

查了一下,这样不行,记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2020-07-29):
    可以再点全部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