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主路+12V输出由满载到空载切换后,+24V输出有个震荡怎么办?

楼主(2019-08-28):
辅助电源两路输出+12V与+24V,两路都满载。当主路+12V输出由满载到空载切换后,+24V输出有个震荡怎么办?请教大神,震荡由什么造成,怎样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同步看一下 主路电压 和 反馈(光耦 或 运放 或 COMP脚)的波形啊。

楼主:
    此图为+12V、+24V同时满载时波形,1通道(黄色)为Vfb电压(光耦3、4脚电压,芯片此脚电压大于3.2V封锁驱动);2通道(绿色)+24V电压;3通道(蓝色)电流检测脚电压Vcs(0.8V限流);4通道(红色)为门极电压Vgs;

网友:
    你看看VCC波形。

网友A:
    告诉你一种方法,就是要逐个排除最容易排除的、基本的或者有明显迹象的故障可能性,才能逼近真正的故障点。过压保护打嗝的特点是占空比有大量丢失,比如10mS时间内没有PWM输出,你看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种方法,就是要逐个排除最容易排除的、基本的或者有明显迹象的故障可能性,才能逼近真正的故障点。 ...

    从波形看,确实在震荡的下降过程中,芯片没有发波。导致芯片封锁驱动的引脚有3个:CS(下降前未观察到电流过冲)、FB脚(此脚也未观测到明显波动)、FAULT脚——此脚电压过高过低都会封锁驱动(未发现过高过低)。从目前抓的波形看没有过压或过流,但确实没有发驱动,可能时间轴太长没有抓住关键点。下一步按照您的思路再逐一排查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