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示波器测试电源输入和输出的纹波电流,怎么计算出它们数值?

楼主(2019-08-28):
请问如何用示波器测试电源输入和输出的纹波电流,怎么计算出它们数值?非常感谢!

网友A:
    在回路上串1欧的电阻,探头X1测端电压,可观察波形,转交流档读有效值,可得到数值。

网友B:
    直接用电流探头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回路上串1欧的电阻,探头X1测端电压,可观察波形,转交流档读有效值,可得到数值。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电流探头测啊。

    好的,我试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