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7.2查询和改变各层线宽的skill

楼主(2019-08-28):
大家有没有skill可以查询哥哥走线层的线宽,并同时你能够查找和改变线宽的skill

网友:
謝謝您的幫忙~~

网友:
EDA365 Skill V2.5安装包里面的 “Find&&Change Cline Width”  功能就是你要找的功能!可以去安装个实用!

楼主:
他不能查看当前层的所有线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不能查看当前层的所有线宽

你论坛上找找看,我记得有个skill是这样的,可以选择层面,然后每一层里面用到的所有线宽都会显示出来供选择,选择线宽后对应层面线宽的走线会全部高亮,然后还可以一次性进行修改线宽!

或者你用toolbox组件里面自带的change width功能也可以: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DF%BF%ED&page=1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toolbox可以用,但公司用的是正版,lisence没有这个功能,只能在家里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