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ySQL移植到arm过程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9-08-28):
移植过去后尝试使用指令 ./mysql_install_db --user=root --force --ba
sedir=/usr/local/mysql --datadir=var/lib/mysql 时出现以下错误:

/usr/local/mysql/bin/my_print_defaults: line 2: T: not found
/usr/local/mysql/bin/my_print_defaults: line 8: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
/usr/local/mysql/bin/my_print_defaults: line 1: ELF: not found
Installing MySQL system tables...
/usr/local/mysql/libexec/mysqld: line 1: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

网上查询了说是shell 不一致的问题:

但是我修改本地PC配置为:
/home/shenyuan/nfs_root # echo $0
sh
/home/shenyuan/nfs_root # ls -l /bin/sh
lrwxrwxrwx 1 root root 12 Jun 30 22:10 /bin/sh -> /bin/busybox

ARM端配置为:
root@freescale /usr/local/mysql/bin$ echo $0
-sh
root@freescale /usr/local/mysql/bin$ ls -l /bin/sh
lrwxrwxrwx 1 root root 7 Jun 30 2018 /bin/sh -> busybox
root@freescale /usr/local/mysql/bin$

还是出现一样的问题!

网友:
mysql作为一种服务器端的数据库,没有必要移植到arm上,移植上去跑起来也吃力,设备上可以跑sqlite之类的小数据库。

网友:
arm 上一般跑sqlite3 等嵌入式专用数据库,跑mysql 太重,不建议移植到arm 上。可以交叉编译sqlite3 ,或者直接使用sqlite3 的源码。

网友:
是不是你放到板子上的应用是pc端的而不是arm端的, 又或者是你拷贝的程序不对,应该是bin你却拷了sh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