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MAP时间长怎么办?

楼主(2019-08-28):
在spartan6 xc6slx25器件上一个程序,目前编译时间在20小时左右,资源利用在55%,其它资源也利用不多(资源都不紧张);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编译时间相当长,程序应该也不算很复杂,程序里有几个步进电机控制程序,包含除法器等。

ISE的设置都采用通用设置,里面有个ddr3约束了下时钟,其它没有时序约束处理。

目前怀疑除法器导致程序编译时间变长,但不知如何处理或设置,来这里请教大神。

有好的建议和解决方案请帮忙说说,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要看一下停留在什么phase,可以很容易的找到原因,首先区分一下是资源、时序、布线资源的问题,再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一下停留在什么phase,可以很容易的找到原因,首先区分一下是资源、时序、布线资源的问题,再定位 ...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