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l请教大神。

楼主(2019-08-28):
Error: Can't place fast PLL "PLL:U1|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because I/O pin "sys_clk" (port type INCLK of the PLL) is assigned to a location which is not connected to port type INCLK of any PLL on the device

请教大神,用的是ep1c3系列的开发板,生成了一个pll内核,想倍频一下。分配管脚是我把pll的输入端接在了93(clk2)管脚,也就是晶振的输出端,可是老是报错。之后我将端口改为16端(clk0)就能够进行全编译。但是这样在用signalTap仿真时却是一直都在等待时钟。到底是什么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A:
时钟输入要专用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输入要专用管脚

谢谢大神。

网友B:
    altera的pll要参考时钟连在专用的时钟输入管脚上,有个手册对各种引脚的命名都描述了一下。你如果把pll参考时钟分配到其他管脚上,没有时钟信号连过去,可不就一直在等时钟吗。可以把晶振信号飞到可以分配的专用时钟输入端,试试看。

网友:
    明显的管脚分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tera的pll要参考时钟连在专用的时钟输入管脚上,有个手册对各种引脚的命名都描述了一下。你如果把pll参 ...

谢谢大神,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