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译LED灯闪烁代码时出报如下错误,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9-08-28):
    如下错误如何解决?谢谢!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96):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32F10x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32f10x.h file)"
#error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32F10x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32f10x.h file)"

网友A:
    2工程文件夹里加个stm32f103x.h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工程文件夹里加个stm32f103x.h

    学习了,谢谢大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