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单的通话信号走向过程图。

楼主(2019-08-28):
求一个简单的通话信号走向过程图,

要简单明了,不懂通信的也能基本理解语音通话过程。感谢!

网友A:
    1:上行,也就是让对方听到你的声音。MIC--摸数转换--调制——放大——发射。
2:下行,就是让自己听到对方的声音。将上面的流程反过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上行,也就是让对方听到你的声音。MIC--摸数转换--调制——放大——发射。
2:下行,就是让自己听到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