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用内置天线的话,灵敏度很差,功率就上不去了怎么办?

楼主(2019-08-28):
目前有个项目,如果用外置天线的话,灵敏度和功率效果都是OK的,但是如果改用内置天线的话,灵敏度很差,功率就上不去了,请教大神怎么优化,非常感谢!

网友A:
    不能改进天线的话就加一个LNA提高接收功率

网友:
    结构内部有干拢。
1:看看外壳上有没有金属性的东西
2: 装机后,你的天线边上有没有比较大的干拢源?
3:整机的天线环境是不是不干净,有什么强的干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改进天线的话就加一个LNA提高接收功率

    谢谢大神,我试一下。

楼主:
    壳料都是塑胶的,天线底下有个USB,但是已经切断了还是一样的,电池连接器在天线附近,但是去掉了连接器,用线焊出来了,也还是一样的,天线下方也做了净空了。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天线效率和方向图得测了才能知道,也有可能是内部干扰影响了接收灵敏度

网友:
    用内置天线的时候 外置天线还在吗 是不是被干扰了

网友:
    建议你查找天线附近的金属
    尤其是机构件
    至于干扰源     可先不用管
    如果今天是功率正常    灵敏度变烂
    那你还可以怀疑是De-sense
    那要嘛抑制噪声来源
    或是多放LNA   来提升灵敏度
    但你今天是连功率都上不去
    这表示天线效率受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