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 eMMC 400M/450M + HDMI 667M/742M 超标!

楼主(2019-08-28):
大神好:
        小弟的机顶盒辐射测试数据如下:

        四层板。工作时,eMMC 时钟为 50 MHz,HDMI 工作在 74.25 MHz。
                400M、450M 是 eMMC 发出的;
                667M、742M 是 HDMI 发出的;

        原理、布线如下:

        近场探测,是这部分走线发出发辐射。
        注意,R1306、C1315 都不贴时,便会出现一块死铜。不知道是不是产生辐射的原因? 是不是应该避免?

        HDMI 共模电感和 0 ohm 电阻做了封装兼容,但放在靠近主芯片的地方,而不是接口。

        机壳是塑料壳,上下都有散热铝片,铝片面积和 PCB 一样大,都使用 1 个导电布接地。
        近场探测时,意外发现:对于散热片接地,2 个点接地比 1 个点接地效果好很多。

 请教大神,是否有好的建议去改善?非常感谢! !

网友:
时钟的那个你看看你时钟布线,回流要连续,特别是电视盒,可能单板层数少,布线跨分割会换层可能都引起时钟的问题;
HDMI的共模电感怎么能放在芯片侧啊,I/O口的要放在接口侧,另外,HDMI的论坛很多经验贴,好多的同行都说HDMI的线很重要,要选好些的线;
    另外,散热器接地点越多越好,现在很多数字板,由于散热器接地会占用芯片出线的很多空间,所以选择了不接地。

网友:
    尝试散热片拿掉,看结果,个人认为散热器接地点太少。另,想问问,您用的是哪家厂商的主芯片,我这做机顶盒还是挺多的,看看是不是同型号,给你一些相关的设计建议。另初看layout,不怎么规范,很多直角shape没修,HDMI走线基本上很多公板上都这样,很多layout工程师都喜欢直接参照公板,殊不知,就算是同样的主板,一旦机构设计不同,电磁兼容的表现也是不同的,这还要咱们EMC工程师去纠正。另RC滤波的Gnd直接贴到Gnd shape上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非常感谢大神的建议!我把这些措施加进去,再去做些测试。
我们用的主芯片是 Marvell 的,估计用的不是很多。

网友:
    HDMI线要屏蔽非常好的。两个接头要360度接地。效果很好。

网友:
    我记得以前这个芯片i最主要的问题是在Hdmi也是弄了很久,最后的办法还是那几样换线 换周边 接地 ,我们当时做的是四层板,问题可能比你小一些。另这个emmc 电源滤波很重要,时钟出现问题,不一定就是时钟本身,找到天线很重要,多尝试接地,还有参考层return patn ,不行上jw验证一下,办法多得是,慢慢来,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