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布线时过孔的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对信号影响大吗?过孔主要考虑寄生电容还是寄...

楼主(2019-08-28):
请问布线时过孔的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对信号影响大吗?过孔主要考虑寄生电容还是寄生电感?感谢!

网友:
    via孔主要产生阻抗不匹配,进而传输延迟,在高频段主要还是电感,少穿via孔。

网友:
    过孔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都有,寄生电容很小,pF级,对高速信号影响不是很大,过孔的寄生电感,可能引起阻抗不匹配、损耗、延迟等等;高速信号尽量少打过孔,同一信号最好不要超过2个。

网友A:
    关键还要看你的信号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还要看你的信号速率。

    直接信号上升时间呢?

网友:
    如果是从EMC角度来说,电感效果明显;但从信号质量来说,高频还是怕电容.....
    所以在高速3.125G以上,都需要关注stub,采用背钻的方式来处理。

网友:
    经验加仿真....

网友:
    如果是RF,二者都要考虑

网友:
    我都是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