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波浪涌发生器产生的比如1.2/50us、8/20us的波形幅度标准上有没有要求?

楼主(2019-08-28):
想问下大家,组合波浪涌发生器产生的比如1.2/50us、8/20us的波形幅度标准上有没有要求,幅度是多大?感谢!

网友:
    61000-4-5标准上有严格要求,波形上升时间和脉冲持续时间在线对线和线对地时的要求是不同的,EUT电流在16A,32A,50A,100A下的要求也是不同的。脉冲幅度都是10%。标准还对合格不合格验收做了规定,要考虑校准时的不确定度。一般为幅度3%,时间4%,也就是说幅度在7%以内为肯定合格。

楼主:
    感谢大神:还是有以下不懂的地方:
(1)看标准上不论电压波还是电流波,幅度都是1.0,这个1.0是什么?难道幅度定义的是1;
(2)您说的“脉冲幅度都是10%”,这个是什么?另外幅度在7%以内是合格的,这个7%是什么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