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磁兼容测试CS115,CS116超标解决方案,非常感谢!

楼主(2019-08-28):
电磁兼容测试CS115,CS116超标解决方案,非常感谢!

网友A:
    军品的测试项目,使用屏蔽线缆,另两端与连接器端接好,还有比较容易忽视的一点,连机器与金属机壳要搭接好,搭接的地方不能有漆,不能有防水塑料垫(使用复合的),更重要的,有的连接器镀的东西也不导电,如镀黑镉,这个也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军品的测试项目,使用屏蔽线缆,另两端与连接器端接好,还有比较容易忽视的一点,连机器与金属机壳要搭接好 ...

非常感谢大神。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