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SPI怎么通信?

楼主(2019-08-28):
    我现在需要用到SPI,以前没有用过,请问这个总线怎么通信?

网友:
    引脚

SPI接口经常被称为4线串行总线,以主/从方式工作,数据传输过程由主机初始化。4条信号线分别为:

    1) SCK:串行时钟,用来控制数据交换的时机和速率,由主机提供;
//serial clock output for masters and input for slaves
    2) MOSI:主机输出从机输入数据线;
    3) MISO:主机输入从机输出数据线;
    4) NSS:从机选择线,低电平有效,由主机控制。

在SPI总线上,某一时刻可以出现多个从机,但只能存在一个主机,主机通过片选线来确定要通信的从机(也就是任何时刻只能有一对主从机在通信)。这就要求从机的MISO口具有三态特性,使得该口线在器件未被选通时表现为高阻抗。

    引脚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