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3-verilog HDL

楼主(2019-08-28):
引言

FPGA最初阶段的学习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HDL的语法,二是相关工具的使用。

这第一部分,就是verilog HDL或者VHDL,国内用verilog的占得比例多一些。

对于第二部分,这要看具体的FPGA开发过程,一般过程如下:

PGA开发flow

1》进行需求分析,算法设计,模块划分,形成文档,用的matlab,vesio或者ppt比较多。(分析设计)

2》用UE或者,SlickEdit,notepad++或者sourceInsight,或者IDE自带的编辑工具进行行为建模。(编码)

3》用modleSim进行功能仿真,或用$dumpfile("rill.fsdb")生成fsdb文件。(前仿真)

4》将fsdb文件导入debussy软件,进行问题查找定位,修改代码。(调试)

5》用synplify pro进行综合,生成vqm文件。(综合)

6》用quartusII或者ISE对vqm文件进行P&R(布局和布线),生成vo文件和sdo文件。(布局布线)

7》再用modleSim对vo和sdo进行时序仿真,当然需要将FPGA厂家的仿真库文件一同编译进modleSim的仿真库。(后仿真)

8》用quartusII 的time request添加约束并仿真。生成sof或者pof配置文件。(实现)

9》烧写配置文件。(OK)

对于做IC/ASIC,步骤还会有元件库的映射等工作。

1.1 形式验证

   形式验证是一种静态的验证手段,它根据电路静态地判断两个设计在功能上是否等价,常用来判断一个设计在修改前和修改后其功能是否保持一致。它运行时无需测试向量,但是必须有一个参照设计和一个待验证的设计。参照设计时设计者认为功能上完备无缺的设计,理论上它可以用高级语言如C,C++实现的,也可以是用集成电路的建模镅詓ystEMC,或者验证语言vera或SpecmanE实现的;但是就实现而言,多数形式验证过程中参照设计就是我们的RTL设计,一般用verilog或VHDL实现的。

   当RTL级功能仿真或FPGA验证结束后,传统的IC设计流程需要完成一下几次门级仿真:综合后门级仿真;DFT之后的门级仿真;布局布线之后的门级仿真等,如果设计很大或者电路很复杂,往往需要庞大的测试向量来验证设计的功能及时序是否正确,这就使得我们花费在门级仿真的时间随着电路规模的增直线上升。

   形式验证在ASIC设计流程中犹如一个迭代算法,其最初的输入是RTL设计,每次比较,都将上一次比较后的设计(第n-1次)作为参照设计处理之后的结果(第n次)进行比较,之所以这么做,是基于以下考虑:

1.形式验证工具开始比较前,首先在两个设计中找到一一对应的比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