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fpga管脚时FPGA的引脚该如何配置,这篇文章告诉你

楼主(2019-08-28):
分配FPGA管脚时该怎么选择,引脚有什么属性需要考虑,quartus2中引脚有几个属性:Reserved,Group,I/O Bank,Vref Group,I/O standard( 3.3-V LVTTL(default) )分别是什么意思,要怎么设置?

IO standard是根据你所要输入的电平来设置,Group是根据所分配的信号端口自动确定,而每个引脚的IO Bank本身已经确定!

网友:
同一个FPGA中,给有的bank用3.3V电源电压,这个bank的IO脚就支持3.3V的电平,给别的bank用2.5V电源电压,这个bank的IO脚就支持2.5V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