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 - !小心!请勿使用EPS12V / ATX12V电源代替PCI Express辅助...

楼主(2019-08-28):
根据(UG1301) - 入门指南中的说明,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附带一个8针PCIe辅助电源电缆延长器,可在需要大于75W的电源时连接到适当的电源。
这是专门针对PCIE辅助电源连接器的键控和固定,与某些服务器主板上的EPS12V或ATX12V电源连接器不兼容 。

网友:
EPS12V / ATX12V电源连接器的键控方式与PCIE辅助电源连接器不同,请注意不要强行连接。
这样做会损坏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并使保修失效。
PCI Express辅助8针电源线引脚排列
用于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
CPU 12V(EPS12V / ATX12V)8针电源线引出线
请勿使用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