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打电话时对方听到哒哒的杂音,不是每次都这样,不是必现的,麦克去掉也是如此。

楼主(2019-08-28):
手机打电话时对方听到哒哒的杂音,不是每次都这样,不是必现的,麦克去掉也是如此。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你的VMIC的电压,是不是上面有干拢。

楼主:
    跟VMIC有什么关系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VMIC有什么关系的呢?

    VMIC是给MIC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MIC是给MIC供电的。

    VMIC我误以为是字库供电了,不好意思;MIC是芯片内部偏置,是互芯8851C的。

网友:
    謝謝您的幫忙~

网友:
    用耳机看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可能和射频性能或者基站信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