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entor到圆弧,一下可以一下又不可以,不是知道是哪里弄错了,请教大神。

楼主(2019-08-28):
mentor到圆弧,一下可以一下又不可以,不是知道是哪里弄错了,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如果你半径设的较大,比较短的线段就不容易变圆弧。

网友:
    有时候就那样,得手动用圆弧拉一下。

网友:
    圆弧的半径有些关系

网友:
    你设置的弧度太大了,所以有时候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