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导入元器件坐标

楼主(2019-08-28):
AD怎么导入元器件坐标?只找到导出,没找到导入。

网友:
元器件坐标不是在画的时候添加的吗

楼主:
    想要另一块板按照相同的位置放下去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2019-12-13):
    复制不就可以完成吗

网友(2020-03-18):
    https://www.sohu.com/a/238417513_100188064

执行菜单命令“Tools-Component Placement-Place From File”,在文件名的框中输入“.txt”后缀,然后执行“Enter”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