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理论计算1oz下,2.54mm线宽,承载电流4.9A。可是听别的工程师说必须按...

楼主(2019-08-28):
EDA365-电子硬件设计交流群
红色楼主,蓝色群友)

@chillax%UD83C
各位老师,请教个问题,理论计算1oz下,2.54mm线宽,承载电流4.9A。可是听别的工程师说必须按照1oz,1mm线宽承载1A进行计算,2.54mm仅能载流2.5A,不适合承载4A大电流器件,请问这个为什么和理论的差距这么大啊

毛忠宇
我上次eda365公开关于过流讲得很透了,我公众号上按网盘提示下个工具你自己玩下

随心所欲
主要压降和损耗吧,你计算的没有余量,很短距离应该可以4.9A

随心所欲
你没发现 一个两三个PIN脚输出5A,你感觉够吗?

随心所欲
大神 怎么看

@chillax�

@chillax�
找了以前的文章说要高电压大电流要降额使用

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走多粗搞多粗

lowi
@chillax🌕   看长度如果你是1mm的长度走走5A没问题

@chillax�
也就不到10mm

lowi
10不会烧断,会发热,大约70度左右

网友:
    按照基于最新的IPC-2152标准计算工具,10℃温升,1.6mm的板厚,1盎司铜厚,2.54mm线宽,双面板可以过5.04A电流,单面板可以过3.25A电流。

网友:
    而按照比较早期的IPC-2221标准,同样条件下(10℃温升,1盎司铜厚,2.54mm线宽),外层走线(没有提到板厚和是否有底面地平面)过流是4.5A左右。

网友:
在計算走線承載電流時,通常會將銅箔溫升設定為 10℃ 其原因為何?

銅箔溫升在10℃ 以內,熱能會被空氣或印刷電路板材質給帶走,不會積存在電路板上,而使溫度越來越高。銅箔的溫度如果過高,會使印刷電路板玻璃纖維軟化,進而讓線路從印刷電路板上脫落。

在一些散熱良好、使用散熱更好的印刷電路板材質、或環境溫度不嚴苛的狀態下,也有人將印刷電路板溫升設定為 20℃ 30℃ 來計算,只不過業界習慣使用 10℃ 當標準就是。此問題可參照 IPC-2152 規範說明!

网友:
    內層與外層的計算不同,內層同條件下電流會比外層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