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net

楼主(2019-08-28):
每次铺铜皮net都要在properties里面选,觉得很浪费时间,能不能选完铺铜皮的命令后点击所对应的pin就能选中net,求告知

网友:
只有《mouse select》

网友:
    快捷键或者二次开发比较直接

网友:
    不对啊,在不限模式下,点击网络PIN,然后在PLANES----place planes shape

网友:
    你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如果vx以前的,那么直接选中网络或pin 选择铺铜皮命令就ok了,不用手动覆网络了,但是如果是VX以后的,那么网络是对应的就是所在层对应的是上次铺铜皮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