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不识别咋回事

楼主(2019-08-28):
SD卡不识别咋回事

网友:
换USB读卡器是不是能识别,换了很多读卡器不识别就是卡坏了

网友:
卡座触电氧化,卡座供电电路故障、卡的质量问题等都会导致不识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卡坏了,卡座坏了,电脑坏了无非就是这个几个,检查一下排除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