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反向电流的3种常见方法

楼主(2019-08-29):
    防止反向电流的3种常见方法

         【导读】反向电流可能损坏您的电路。本文介绍以下3种常见的方法可以防止反向电流:使用 二极管、MOSFET和负载开关。

    Q:系统中的反向电流保护是什么?

    在特定电路配置下,输出电压有时可能会高于输入电压。这将导致反向电流状况,并可能损坏您的电路。那么,应该如何防止反向电流的损害呢?

    以下有3种常见的方法可以防止反向电流:使用 二极管、MOSFET和负载开关。

    二极管

    二极管提供最简单且最便宜的反向电流保护方法。 但是,对于典型的二极管,二极管上的正向压降将Vcc限制在0.6V-0.8V,并增加了系统的功耗。

    您可以选择肖特基二极管以減少正向压降,但它们比较昂贵,而且有较多的反向电流泄漏。

    MOSFETS(MOS管)

    如下图所示,这是使用2个MOS管串联的方法。在MOS管关闭时,可以阻止从两个方向上來的电流。 MOS管的压降低于二极管解决方案,但这种方法的缺点是需要占用更多的电路板空间。

    负载开关

    与MOS管一样,负载开关可在关闭时阻止两个方向上的电流。 它们还减少了占板面积和BOM数量。

    例如,Texas Instruments 的 TPS22963C 负载开关就是用于反向电流保护电路的。

    在通过ON引脚禁用器件并且VOUT被强制为外部电压后,只有非常少量的电流将从VOUT流向VIN。 这将防止在外部电压的电源上产生任何额外的电流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