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漏电开关和空气开关

楼主(2019-08-29):
    什么是漏电开关和空气开关

     【导读】漏电开关,开关的一种,主要用于防止漏电事故的发生,其开关的动作原理是在一个铁芯上有两个绕组,主绕组和副绕组。空气开关,又名空气断路器,是断路器的一种,是一种只要电路中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就会自动断开的开关。那么,漏电开关与空气开关到底还有哪些区别呢?

    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

    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的各自作用:空气开关本身的作用是通断电路,然后还具有最少两个保护作用即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另外还有选配的功能就是欠压保护;漏电开关也是具有通断作用,然后也具有空气开关所具有的最少两个保护作用即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另外还有选配的功能就是欠压保护,漏电开关另外一个保护功能是漏电保护功能,是空气开关不具有的;

    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各自对线路和电器的保护作用不同:空气开关主要用来防止线路过载和短路,防止电路因为过载和短路引发的电器火灾,空气开关的作用就类似以前的保险丝的作用;漏电开关的最主要作用就是防止电路或者是电器金属外壳漏电而对人体造成伤害;

    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还有一点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它们动作检测方式不同,空气开关是检测线路过载从而动作跳闸保护,保证线路安全;漏电开关检测的是回路中的剩余电流,保证回路中火线和零线电流矢量和为零,如果回路中火线和零线矢量和不为零,漏电开关就会动作跳闸;

    所以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的保护侧重点各有不同,它们使用的位置就有所不同,不能互相代替,否则会导致电路不安全和容易出现故障。

    家居配电箱的开关应该如何进行配置:

    家居配电箱中的总开关建议大家选用空气开关,不建议使用漏电开关,因为如果总开关使用漏电开关,家中任何一个回路出现漏电都会导致总开关跳闸,而且检查起来非常的麻烦;

    各个回路的分开关,照明回路开关建议大家选择空气开关,特别是使用LED灯的一定不要使用漏电开关;其余所有的插座回路开关都建议大家选择使用漏电开关,因为插座所接的电器都有可能漏电而且人体都能接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