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桥式整流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8-29):
4个二极管的经典桥式整流电路,求每个二极管承受的最大反压。教科书上都简单笼统地说等于sqrt(2)*U2,但是这里是相当于两个二极管串联承受反压,每一个应该是承受最大值的一半吧?不知道这么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是的,两个串联,每个上的电压就是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两个串联,每个上的电压就是一半。

那为啥书上说到二极管的选择问题的时候,说二极管的最大耐压是sqrt(2)*U2,和单相整流电路选取的二极管一样?

网友B:
    书上说的是对的,U2为有效值,√2 U2为峰值,桥式整流的输出电压与参考地(输出的负极,而非输入的负极)之间只经过了一个二极管,而非两个二极管,链接讲的非常明白。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5382408467963487&wfr=spider&for=p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上说的是对的,U2为有效值,√2 U2为峰值,桥式整流的输出电压与参考地(输出的负极,而非输入的负极)之 ...
    明白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对吧,当变压器副边输入电压时,4个二极管中都有两个是截止承受反压的,怎么会是只有一个二极管承受反 ...

是有两个二极管承受反压,但是输出的信号是截取其中一个二极管上的电压,你自己看电路图,看清楚信号是从哪里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