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怎么高亮net和元器件

楼主(2019-08-29):
expedition  怎么像allegro一样高亮net和元器件, 又能选择不同的颜色?

网友:
    shadow模式下,find中查找就是一种方法,比allegro 更清晰。

网友A:
    颜色附加也多种,比如你选择网络后再display control中就可以添加颜色,或者在smart中的view中也可以添加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颜色附加也多种,比如你选择网络后再display control中就可以添加颜色,或者在smart中的view中也可以添加颜 ...

    选择网络是用那个箭头模式吗? 在display control 怎么添加 颜色 ,我没有找到,可以截图描述下吗

网友:
    你说的箭头是全局模式,都可以选择,一般在route模式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网络是用那个箭头模式吗? 在display control 怎么添加 颜色 ,我没有找到,可以截图描述下吗

单个网络附加颜色

楼主:
    非常谢谢@水飞

网友B(2021-07-31):
    有没有设置原理图高亮颜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设置原理图高亮颜色的?

原理图的设置中颜色是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