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 BGA内部扇出时复制了过孔粘贴上去 黄色网络过孔自动变成其他网络

楼主(2019-08-29):
    如图  BGA内部扇出时复制了过孔粘贴上去  黄色网络过孔自动变成其他网络

网友:
    没有抓取焊盘中心会导致,也可能是开启了DRC后复制也会导致,要具体分析。

网友:
    抓焊盘的中心点

网友:
    snap点没有抓准

网友:
    走线不要使用半固化试试?

网友:
    snap一下,应该可以直接复制打孔

网友:
    1是抓取问题,也就是没有选全,2是模板有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