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怎样去除SD卡读写数据时的脉冲干扰

楼主(2019-08-29):
我是自己做的一个数据采集卡,带有SD卡存储功能,但是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SD卡的读写动作会被采集到,是一个固定频率的干扰,我的SD卡写入是用串口写入的,进行了串口隔离和电源隔离,串口隔离用的是AUM1201芯片,电源隔离模块用的是B03003s-1wr3,求大神指导下,或者给个能替换AUM1201D的光耦串口隔离芯片。如下图就是SD卡读写的干扰。

网友A:
    这个需要实际现场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实际现场判断的。

    SD卡的读写数据的影响会以怎样的方混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