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转PADS 问题 可以有偿购买SKILL

楼主(2019-08-29):
    allegropadsskill,我按照网上大神的转换教程,变量啊什么的都是按照教材来的,但是都没成功,有没有大神有转换的skill啊 ,用AD转是 能转但是会掉很多东西,上家公司用的是海思的方案体面那边给的文件都是ALLEGRO转PADS的,都很完整哪位大神有啊 ?

网友A:
    一般转过去难免会掉点东西的,按照网上的教程如果自己转不了可以将文件发上来给别人帮你试试,论坛人才济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转过去难免会掉点东西的,按照网上的教程如果自己转不了可以将文件发上来给别人帮你试试,论坛人才济济 ...

公司文件都是加密的,传不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就没成功过 按教程;AD转又丢了很多东西

网友:
    定制版skill

网友:
    定制版skill,也会掉点东西的

网友:
    那就再学一种软件,只要做过专业layout,思路都差不多的,我就在之前用allegro,现在在一家用pads的公司,其实发觉软件都不难的,精华还是在layout的思路和流程,软件只是工具而已,网上相关软件操作pdf一大把

网友B:
    不要去刻意排斥或者区分软件工具的高低,只有熟练程度的高低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去刻意排斥或者区分软件工具的高低,只有熟练程度的高低区别

两款软件都可以无缝对接,只是转文件麻烦特别是去年装盗版AD被发了律师函,整个公司都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款软件都可以无缝对接,只是转文件麻烦特别是去年装盗版AD被发了律师函,整个公司都删了!

装一台不能上网的电脑,用于转换,虽然解密麻烦 但是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