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2019-08-29):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两个pin之间的线自动连接,但卡其实并不想这样从短边出线,该怎样设置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出线的时候在gloss on模式经常会这样,简单一些的方法就是直接用在GOLSS OFF或者LOCAL模式下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

好的,谢谢

网友:
    走线模式设置错误,你应该用的on模式,换一下,local

网友:
    直接LOCAL或OFF模式下走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