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引脚的标号怎么一键隐藏

楼主(2019-08-29):
好像只能单个不能批量对吗

网友:
    选中元件右键 edit part 然后隐藏元件的标号,在然后右键close编辑界面,弹出对话框,选择update all就OK了

楼主:
    右键close啥都没有..今天刚接触这软件 ,我就两下左键弹出属性界面,也没看到update all

楼主:
    隐藏元件的标号不知道在那个位置 ...我用的16.6

网友:
    得到lab里面编辑吧,应该有不显示的选项

网友:
As below (pin01.png =>  =>  => pin04.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