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MRS和MSR指令的ARM处理器模式切换

楼主(2019-08-30):
含MRS和MSR指令的ARM处理器模式切换

除了用户模式和系统模式,其余模式下都有一个私有SPSR保存状态寄存器,用来保存切换到该模式之前的执行状态,之所以用户模式和系统模式没有SPSR是因为,通常CPU大部分时间执行在用户模式下,当产生异常或系统调用时会分别切换进入另外几种模式,保存用户模式下的状态,当切换回原先模式时,直接回复SPSR的值到CPSR就可以了,因此,用户模式和系统模式下不需要SPSR,其详细操作查看下节异常处理。

以上几种模式通过CPSR里的M[4:0]位进行区分,如图3-1所示:

网友:
研究研究,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