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性电容和有极性电容的区别分析

楼主(2019-08-29):
    无极性电容和有极性电容的区别分析

    【导读】无极电容就是众多电容中的一种,根据电容的极性可以将电容分为无极性电容和有极性电容两种。有极性电容就是认电源正负极的电容器,在电路中极性接错就会损坏,比如电解电容,钽电容。除此外的电容都是无极性的,电容器的两个电极在电路中可以任意接入。

    作 用

    无极性电容应用在纯交流电路中,并且 由于它的容值比较小,也可以应用在高频滤波,下面就给大家举例说明该电容器的应用: 这主要介绍RC消火花电路,当用天线接收广播电视节目的时候,如果打开日光灯,日光灯闪烁启辉时,则收音机或是电视机的喇叭里就会听到不规则的“咔咔”声,电视机屏幕上显示许多很强的亮线及亮点买这些都是电火花曹成的高频杂波干扰。在电子设备中,断开有电感的电路时,接点之间也会产生类似的电火花,电路中,开关突然断开,贿赂电流很快有io变为0,即电流的变化率很大,因而在线圈的两端便产生很大的自感动势。这个电动势有碍电流变化的都趋势,它的方向与外加电压的方向一致,两者叠加在一起就使得开关两端的电压很高,高于一定值时,这个“冒了尖”的电压变将空气击穿,形成电火花。这种电火花会使接触点被烧蚀氧化而产生接触不良的故障,因此,消除接点间的电火花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切断电路时,只要控制线圈的电流不要由i0极具下降,线圈两端你的电压就不会过大,也就不会发生电火花,在电感两端接了RC消火花电路。在开关突然断开以后,i1便对电容器充电。电感中的磁场能量一部分在R和r上消耗掉,一部分转化成电容器C中的电场能,进而使电容器C再放电,从而消除了火花。

    选 用

    1.选择合理的电容器精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电容器的容量要求并不是很高,标称容量大致相同就可以了,在振荡回路,滤波,延时电路和音调电路中,则需要选用误差绝对值在0.3%-0.5%以内的。

    2.根据电路要求选择电容,纸介电容器一般用于低频交流旁路电路,云母电容器或者次介瓷介电容器一般用于高频或者是高压电路中。

    3.可以选用额定电压大于或者等于的电容器替代

    4.高频电容不能用低频电容替代

    5、根据应用的场合来考虑电容器的工作温度,工作范围,温度系数等

    6.在标称容量不能满足时,可以采用串联或者是并联的方法来满足这个要求,但是要注意电路中加在电容器上的电压要小于电容器的耐压。

    和有极性电容的区别

    有极电容主要为电解电容,和独石胆电解电容,它采用硫酸做绝缘介质,可以将较大的容量做成较小的体积,并在上面标有+的符号,有的标有 -的符号,一般做低频交联和旁路滤波用,缺点是介子损耗大一些,独石电解电容,由于采用特殊的材料,性能优于普通电解,频率特性较好,但容量不能做的太大,可用于精确地电路中,如振荡、或定时,其他的就是无极性电容了,有纸质油浸电容、金属化电容,可做成很大容量,一般用于电力电容器,还有就是电子电路用的聚酯电容、云母电容、磁管电容、瓷片电容、贴片电容等,都属于无极电容。其中瓷片电容、云母电容、磁管电容等可用于高频电路。

    和无感电容的区别

    无感电容是采用电极板的特殊绕法,对外表现出的等效电感很小,适合在高频电路使用。

    无极性电容实际上就是两个电解电容背靠背连在一起,使用时无需和普通电解电容考虑极性问题。例如电视机的枕型校正电容,音箱里的分频电容。

    电容器是由两个极板构成的,为了节省空间,把两个极板间加上绝缘材料后再卷起来,通过两条引线引出来。这样就可能导致电流流到极板引出点和极板末端时有差异,因为卷起来的导体是有电感的,在高频时尤其明显。为了消除电感的影响,一种方法是采取正反不同方向绕制,使正负电感抵消,这就是无感电容器。

    无极性电容是指在使用时,无须区分电容极性。这是为了区别有极电容。电解电容的一极是金属,另外一极是电解液,当加电压方向接反时,会导致电容器爆炸,这就是有极性区别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