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图是什么东东,封装怎么画?用Altium Designer画

楼主(2019-08-29):
    请教下图是什么东东,封装怎么画?用altium Designer画

网友:
    这是个蜂鸣器的封装,原理图封装的话,不会画,就直接画成长方形也没关系!!

网友:
    所示是蜂鸣器,会有默认的封装。
如果需要画自己选好的元器件的话,自己根据买的蜂鸣器大小手册画封装,步骤如下:另打开AD,file-new-library-PCB(建立一个pcb个人封装库)然后打开后,画对应的引脚和丝印位置设置间距,保存后再回到原理图,添加个人封装库,选封装,完成。
还有疑问请私聊交流,如有不对还请指正!
    wzwgoodjo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