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的电感量计算方法。

楼主(2019-08-29):
请教大神个问题,反激正激推挽全桥半桥这些拓扑设计变压器时,变压器的电感量计算方法都是一样的?  只是选择磁芯尺寸AP值不一样??

网友:
    你说的那些,只有反激对电感量敏感。其它的,电感量不是很关键。

网友:
    反激变压器电感重要,电感大小直接影响工作状态,正激变压器有些设计需要很小的气隙,用电感值来确定是否开了气隙,有些设计是依靠复位绕组,电感大一些,代表没气隙,近几年大多开气隙,所以电感值还是重要。推挽全桥半桥的变压器电感越大越好(材质固定),尽量减少气隙。